求教:PCB中的反射问题

楼主(2008-08-19):
我一直这样认为:负载有电容或电感的时候可能产生发射,纯阻性的不反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大家对这个是怎样理解的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这样认为:负载有电容或电感的时候可能产生发射,纯阻性的不反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大家对这个是怎样理解的啊 ?

反射是因为阻抗不匹配
电阻不是阻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是因为阻抗不匹配
电阻不是阻抗么?

那应该怎么样理解啊,都是电阻的时候怎么反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样理解啊,都是电阻的时候怎么反射?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720&highlight=%C6%A5%C5%E4

网友:
阻抗=电阻+电抗i

网友:
阻抗不连续就会有反射

网友:
反射是因为阻抗不连续造成的,你所谓的电阻,其实是匹配电阻!

楼主:
什么叫阻抗不连续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9-06-12):
什么叫阻抗不连续
引用 楼主:

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的每一步都会去探测传输线的瞬时阻抗(信号前沿)
貌似日本鬼子手握探雷器向前进
开个玩笑
当探测到的传输线的瞬时阻抗发生变化的时候,信号就会发生反射
这里注意的是用到的概念是瞬时阻抗,而不是传输线的阻抗
传说中的阻抗不连续指的是传输线的瞬时阻抗出现阶跃(假如画一幅阻抗时间的二维图形的话)
示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