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在原理图和PCB里如何一次性修改元件封装

楼主(2008-08-19):
比如说有20个插件电阻将他们一次性改成0603贴片的,在原理图或PCB里要怎样进行?

网友:
也有同样的疑问?不知道有没有回答的,PROTEL中有GLOBAL,AD中没有找到啊

网友:
用filter比较容易做出来的,只不过是和99不一样
从思想上就不一样
所以要转变思想啊

网友:
楼上的可以说明白一点吗?最好有个步骤,谢谢了

网友:
    在ad中选中要修改得元件然后按f11就出现属性对话框,就可以改了。ad中的global在项目里面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