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怎么回事?PIN name的位置不在pin的正中间?

楼主(2008-08-19):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PIN name的位置不在pin的正中间?如图:电阻的两个管脚的标识离开了很远的距离,该如何处理才能来回正常的位置?

网友:
最好在建零件时放到PIN中间,可以直接MOVE。

网友:
手动制作封装时,放置焊盘时(手动),option项中的offset x 填上0就可以把pin name放到焊盘中英了,如果是向导制作的话,用move text就可以了

网友:
问下楼主,是怎么让Pinname显示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