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mask、pasemask、filmmask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19):
soldermask、pasemask、filmmask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soldermask好像是防焊层,其他的现在还不清楚。
请指教。

网友:
pasemask:助焊层,一般SMD焊盘才有,大小跟SMD焊盘一样,顾名思义,就是帮助焊接的。filmmask不清楚,好像Protel中没有,一些人用Allegro虽然有这层,但并未使用

网友:
pasemask表示锡膏防护层,SMD采用电路设计软件产生的锡膏防护层制成钢模,而钢模上的孔就对应着电路板上的SMD原件的焊点,在元件焊接的时候先将干莫盖在电路板上,然后将锡膏透过钢模加在电路板上之后将SMD元件放上去,通常钢模上的孔径大小会比实际焊点铜模小一点。
soldermask是阻焊层,用于绿油开窗。通常在阻焊层上除了过孔或焊盘之外,整面都是铺满的,在电路板制作的时候制作绢丝,再以绢丝将防焊油印制到电路板上。
filmmask是ALLEGRO里面的,加测点和摆放测点会用的,是测点与测点之间的安全距离。没什么用,因为出圖時是不會出這一層的,所以不了解这个也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看ALLEGRO的教材,就是没有看到FILMMASK的介绍,今天终于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