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说PADS 2007安装不了!!!

楼主(2008-08-19):
为什么很多人说pads 2007安装不了!!!

甚至都是参照着网上的  PADS 2007最新版的精遂与 来装,但还是不行

我在安装时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但在  PADS 2007最新版的精遂与详细安装步骤 忽略的一点:

那就是 网络连接 要有

网络连接没有的话装上去的也破解不了,可能破解版是通过网络连接来破解的

所以一定要有网络连接才能成功破解,而且成功装上使用的时候也不能关掉网络邻居

否则也会只进人DEMO状态。

建议没有连网的朋友先用交换机或路由器连着网来装PADS 2007,装好了就不用连网了。

希望以上的对你们有用,行的话支持一下!Thank you!

网友:
安装PADS2005SP2台式机ok,笔记本装不了!原帖: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哎~楼主的这个方法不适用我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吧,教程上还说要拔掉网线,关闭杀毒软件呢,我就是这样装上的,恰恰相反装好后一定要打开网络不然就是DEMO版啦

网友:
我也是根据教程上说的拔掉网线的方式装上的

网友:
    默认状态下就可以安装成功的
    就算安装成功
    如果你把我的电脑的网络连接给禁用的话
也会导致变成DEMO状态

    最好清理干净注册表会好一些

楼主:
    我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网络,你可以只连着一个交换机,否则我怎么安装也装不成功。
    新的系统也是,安装好了以后也不能禁用网络。

网友:
    我装了几次也是没有成功,后来把电脑重新分区,重新装了个系统,没有拔网线,也成功了

网友:
    我都忘了怎么装了,反正就是安着那个教程上的那个来,可以的

网友:
    装的时候不用联网,只要打开网卡,装好驱动就可以了,集成主板记得在COMS里面打开网卡选项,使用时同样

网友:
    2005我還裝了N次,都是DEMO模式,然后重裝系統才裝上的.
但2007我稀里糊塗就裝上了.我都沒看清.
    不明白為什么那么多人裝不上.

网友(2008-10-07):
    上次也是稀里糊涂才裝上的,可是次想再糊涂一次卻怎麼也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裝不上啊,你有那什麼注册表清理工具的話,能否借我一用啊...
    先謝謝了.

网友:
       莱坞  来说句   其实这个倒没难倒我    关键是授权文件把我给难倒了   装得一个头  两个大   还是DEMO模式    后来授权文件对了   才装成功了   真不易

这里还谢谢谈里的朋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