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PADS2005SP2遇到的问题,台式机ok,笔记本装不了!请指点~~

楼主(2008-08-19):
不知道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同学吗?

安装pads2005SP2,一样的安装文件,台式机装好了,笔记本装不了!

点击setup后,屏幕出现“Initializing Setup,Please wait..."然后就再也没一点点反应了……

请问因为什么冲突了?
怎么解决?

先谢谢回帖的同学!

网友:
    沒遇到過這種情況,我的也是筆記本。
你關閉殺毒軟件試試。

网友(2008-11-1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用同样的安装文件,同样的安装方法,在台式机上面可以,到笔记本上面就不行,超郁闷,正为这个问题烦恼的很,请问有哪位知道原因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台台式机可以,那台台式机不可以的问题,将不可以的重装系统之后,其它软件不装的情况下,先装2005,就可以装上,再装其它软件.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装的,一般教程是说要先装一个镜像软件,然后在镜像软件里面装就可以了。上次我帮别人装时本本时也不行,后来按照常规的装法就可以了

网友(2008-12-18):
回复 网友A:

    我的PC也是这样的,重新装系统后,先安装此软件再安装其它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什么环境?

    vista?xp?vista需要PADS2007SP4!!

网友(2009-09-20):
    顶,我也遇到同样问题,PADS2007.4在公司电脑上用同样安装包都可以安装,回到家里,笔记本上却不能安装,之前的2007.3是可以在笔记本上安装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放在中文路径下面了!

网友:
    我的也是笔记本
不过可以装上去
主要是步骤问题
还有就是一定要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
    关闭了杀毒软件也不可以。路径中没中文名称

网友:
    相信是license文件没有配置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