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问题

楼主(2008-08-19):
一个1F的电容两端接一个波形为sint电流源。从0开始,电容两端电压应该是多少呢。如果按积分算的话应该是1-COST,而U=-(I/WC)来算呢应该是-COST两个结果为什么会不一样呢。请各位帮忙下

楼主:
有没有高手解释下

网友:
电容接电流源,那么它两端的电压肯定是线性上升的.这是产生锯齿波或三角波的理想情况

楼主:
那可变的电流源呢,

网友:
如果是正弦变化的电流源sint,
u=i*t/C,即u=t*sint/C,那么du/dt肯定不是线性的了,也不是正弦的.
用在测试仪器上?

楼主:
那怎么在电路中电容两端电压是COS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