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OD之后,电源VCC还有类似CONNECT的线怎么消除????

楼主(2008-08-19):
FLOOD之后,电源VCC还有类似CONNECT的线,检查CONNECTION也是没有错误,怎么消除????,

网友A:
要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

网友:
在色彩設置中把飛線改為黑色不就看不見了.....

网友:
從VIEW NETS 的設置設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

你厉害!

网友:
你是说连接起来后还有鼠线吧?
那样按ctrl+M它会自动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