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合理性问题

楼主(2008-08-19):
如上面两个图黄色电源线进来的这个线走法,请问哪一个更合理一些?我觉得第一个图的走法没有必要啊,又不好看,高手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上面两个图黄色电源线进来的这个线走法,请问哪一个更合理一些?我觉得第一个图的走法没有必要啊,又不好看,高手们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DC/DC输入端的走线应该要求不高,相比而言第二个更好一些。
不过如果把电源线先过旁路电容正极,再到IC电源输入会更好一些。
要求不高,就不抠细节了。

网友:
    这个layout不是一般的差,看起来明显没动脑精

网友:
偶羞愧.水平太低了,差 在哪里也看不出来

网友(2008-10-20):
    电源线先过旁路电容正极,再到IC电源输入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