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将画布、格点等参数设为默认的值?

楼主(2008-08-19):
每次建一个板图就要设计一些基本的参数,但是系统默认的值不是想要的,请问高手如何设置,能让自己设定的值变成默认值?

网友A:
可以用SCRIPT录制,也可以用SKILL编写,  TECH file也可以保存一些设置,不要需要修改一下。
所谓基本的参数你指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CRIPT录制,也可以用SKILL编写,  TECH file也可以保存一些设置,不要需要修改一下。
所谓基本的参数你指哪些?

就是画布的大小,格点的大小,单位用毫米还是mil,等这些基本的参数。

网友(2009-05-20):
    还有其他方法吗,skill有时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