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Netlist出现错误,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08-19):
我从orcad to allegro时,出现错误.
Nettev 如下,请帮忙看看哪地方出了问题..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etrev 15.7 Tue Aug 19 15:49:19 2008
(C) Copyright 2002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halfadd.brd';
NEW_BOARD_NAME 'halfadd.brd';
CmdLine: netrev.exe -5 -y 1 -n -i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halfadd.brd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halfadd.brd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Starting to read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pstchip.dat
   Finished reading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pstchip.dat (00:00:00.00)
Starting to read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pstxprt.dat
   Finished reading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pstxprt.dat (00:00:00.01)
Starting to read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pstxnet.dat
   Finished reading d:/project/project/orcad/allegro/pstxnet.dat (00:00:00.00)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DIP14' for device '74LS04_DIP14_74LS04'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Alternatively, the JEDEC_TYPE is not defined for the device in the pstchip.dat.
#2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DIP14' for device '74LS08_DIP14_74LS08'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Alternatively, the JEDEC_TYPE is not defined for the device in the pstchip.dat.
#3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DIP14' for device '74LS32_DIP14_74LS32'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Alternatively, the JEDEC_TYPE is not defined for the device in the pstchip.dat.
------ Library Paths ------
MODULEPATH =  .
           F:/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modules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F:/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symbols
           F:/Cadence/SPB_15.7/share/pcb/pcb_lib/symbols
           F:/Cadence/SPB_15.7/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F:/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padstacks
           F:/Cadence/SPB_15.7/share/pcb/pcb_lib/symbols
           F:/Cadence/SPB_15.7/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 Summary Statistics ------

netrev run on Aug 19 15:49:19 2008
   DESIGN NAME : 'HALFADD'
   PACKAGING ON May 28 2006 22:05:31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No error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3 warnings detected
cpu time      0:00:14
elapsed time  0:00:00

网友:
封装没有找到吧,应该有个封装对应的PSM文件。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在创建Netlist前,要在Allegro中做好原理图中各零件的封装?

网友:
最好是这样,不过如果不直接从CIS里将Netlist导入到Allegro中的话,即只生成Netlist是不会要求有相应封装的。但是一旦需要导入到Allegro中的话,那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封装。

网友(2009-01-05):
楼主,您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已经解决了。你把DIP14.dra、DIP14.psm和相应的焊盘文件放到封装目录下就ok了。要是没有这样的文件你就必须自己做封装了。

网友(2012-06-18):
恩,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