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转成ORCAD后网格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protel原理图转成orcad后出现元件脚位不在网格点上,修改走线时相当麻烦,特向各位高手请教有否解决办法,ORCAD里好象没法设置网格大小,实在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能否告知其它权宜解决之道,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原理图转成ORCAD后出现元件脚位不在网格点上,修改走线时相当麻烦,特向各位高手请教有否解决办法,ORCAD里好象没法设置网格大小,实在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能否告知其它权宜解决之道,郁闷啊,,,

把你转换之后的原理图传上来一页,我看看,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
好像9.1在打开别人的图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全选,然后对齐就好了

楼主:
如何对齐,烦请详解,谢谢!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热茶 at 2008-9-5 12:46
如何对齐,烦请详解,谢谢!

如图:

但是必须要保证原理图是相对对齐的,要不只好一根一根线拉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