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新导入net,可以实现orcad与allegro同步吗

楼主(2008-08-19):
意思是,我只有两个设计是同步的orcadallegro文件,因在公司时就导入了网络,回到家里想同步操作,我只单独打开原理图,再单独打开allegro,就这样可以实现同步吗?有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不用再导入一进网络,而在pads就可以很方便,打开原理图,打开PCB,在原理图中点选pads layout link就可以啦...不知道allegro可以不

楼主:
在ORCAD里点creat netlist

弹出窗口选中create or update PCB editor board,

选择input文件(被同步的PCB文件),

选择output文件(同步修改后的文件),

点"确定"

用allegro打开上一步的output文件。

在Orcad里,点options\\preferences\\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中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如上操作是可以同步了,但在allegro中选元件,怎么在orcad中没有反映啊....

allegro与orcad同步,是不是只可以从orcad到allegro,而不可以从allegro到orcad啊....

 :o :o :o :o

楼主:
此问题 ,自行解决了,

楼主:
本人胸无点墨,才疏学浅,还请大家见谅,打扰啦!!!

网友:
"allegro与orcad同步,是不是只可以从orcad到allegro,而不可以从allegro到orcad啊"

网友:
allegro与orcad同步,只可以从orcad到allegro,不可以从allegro到orcad

楼主:
双向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ORCAD里点creat netlist

弹出窗口选中create or update PCB editor board,

选择input文件(被同步的PCB文件),

选择output文件(同步修改后的文件),

点"确定"

用allegro打开上一步的output文件。 ...

是高亮,光选择不行。现在这个功能cadence做得还不是很方便,做了没多久。

楼主:
那如果我用Design Entry HDL来画原理图,是不是可以很方便地与allegro同步呢......

网友:
楼主,怎样做到同步的啊?

楼主:
这里一定要打上勾勾

网友:
学习了,有点羡慕你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高亮,光选择不行。现在这个功能cadence做得还不是很方便,做了没多久。

确实是,比PADS要差不少。PADS双向选择网络,器件,PIN等等对象都能互联,而且速度很快,CADENCE只是高亮了,还要把他DEHILIGHT,很麻烦,公司有些RD就是不喜欢这点,检查不方便,如果CADENCE这方面再改善一下,就十分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比PADS要差不少。PADS双向选择网络,器件,PIN等等对象都能互联,而且速度很快,CADENCE只是高亮了,还要把他DEHILIGHT,很麻烦,公司有些RD就是不喜欢这点,检查不方便,如果CADENCE这方面再改善一下, ...
    因为Orcad并不是Allegro的原配夫人,原配是Concept,Orcad只是小妾,所以。。。

网友:
    allegro 能与concept能互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