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PADS2007

楼主(2008-08-19):
安装是遇到个怪问题,提示关闭所有杀度软件,点OK,我点ok并未开始安装.

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等了很长时间也没反应

网友:
下载一个虚拟光驱软件安装到电脑里面,然后用虚拟光驱打开PADA安装,应该就能顺利进行了.

网友:
使用虛擬光碟方式硬可安裝
我試過ok

楼主:
我用了虚拟光驱,没用吗

楼主:
我下载的安装文件是iso格式的

网友:
你的那个有没有个安装说明啊?好像要先做下面几步:
第一步:将PADS的镜像文件装载于虚拟光驱内
第二步:拷贝Crack文件夹到本地磁盘目录*:\
第三步:运行MentorKG.exe文件生成License.txt文件
第四步:运行虚拟区里的aroutrun.exe
点Install License Server 先安装生成License.dat 文件!
选Typical 典型安装方式,然后“Next”… …
选择“第三步:运行MentorKG.exe 文件生成License.txt 文件”的位置,然后“Next”… …
不知道你这些步骤有没做???
........不会发附件所以没法把安装说明文件上传....

网友:
我也是安装到这步就没了。我2台电脑,1台台式的,1台笔记本,操作系统是同一个软件安装的,台式的能正常装上,笔记本就装不了,到这一步就没了,我觉得很奇怪,步骤都是按照说明上来的。是不是很有什么问题没考虑到,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为了让我的笔记本能够装上,经过了好长时间的尝试.....终于发现..我的安装文件放在 了中文的文件夹里,难怪老是安装不上,到LZ说的步骤后就没反映了。后来我把安装文件移出来放在硬盘根目录(原来安装文件存放在F:\应用软件\PADS2007,然后我把它们移到F:\PADS2007),文件夹不能是中文的.,,,,,,,然后安装就好了....
这里值得注意:1.安装包不能存放在带有中文的文件夹;
                       2.安装目录也不能是带有中文的文件夹.

网友:
楼上的正解,我也发现似乎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