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的問題

楼主(2008-08-19):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知道金手指的以下規範
金手指的具體斜邊深度?,斜邊角度?以及鍍鎳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知道金手指的以下規範
金手指的具體斜邊深度?,斜邊角度?以及鍍鎳厚度?

我只有MXM相关的金手指spec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版大可以提供給我參考嗎?-----3Q

网友:
关于镀金或者镀镍的厚度,你们公司应该有自己的标准
我们以前的要求是镀金15μinch以上

楼主:
太有助益了,謝謝版大

网友(2008-09-19):
谢谢了,先参考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