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和花孔问题

楼主(2008-08-20):
花孔是怎么样加的,和过孔有什么联系,麻烦大家帮助下

网友:
    設置好后灌銅生成花孔

楼主:
    灌銅生成的花孔要先前加的吗,还是是原来的过孔

网友:
    设置了后铺铜后自动生成花孔

网友:
    花孔就是热焊盘

楼主:
    过孔上面的花孔也叫热焊盘?

网友:
    这种过孔上面的X怎么样才能不显示呀?

网友:
    tools-->options-->Thermal-->show gerneral plane indic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