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发现个致命问题

楼主(2008-08-20):
一块PCB板已经画了三天,今天早晨快收尾了,点保存时出了错....

关闭后再打开就会出现 can't read the binary file :..............(详情见附图)

参考了365上面以前的一个贴:
invalid binary file format 错误打开部了文件,求助!https://www.eda365.com/thread-6140-1-1.html

但我也发现备份的内容与自己最后出错时的相差较多.当然也可以以备份接着画,但是不知道何时再出现这种问题.

我想找一个解决的方法

心里没底...

楼主:
各位同仁沒有遇到過嗎?
我用的是PADS2005 SP2

网友: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找不到解决方法,还是用备份接着话吧

楼主:
請各位同仁注意

及時備分

以備萬一

网友:
我也遇到過這樣的問題,這是檔案有毀損就只能用備份檔

楼主:
遇到同類問題的同仁

既然沒有辦法解決

此貼謹以警示各位同仁

网友:
我一般是画板子时过个一分钟的样子我就会习惯性的点保存,有时画一根线也会点下保存,以前本人也出现过画了很久突然出错重来过的情况。。。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在进行操作时经常点击保存以免自已的辛苦工作白弃了。

楼主:
樓上的朋友
你所說的保存可能與我所講的有些區別

我平常就是過一會就保存
但是出現在最的階段保存不了
然後整個數據丟失的情況
我的意思是大家把你所畫的工程再及時複製一份作為備份

网友:
经验之谈 SAVE是不安全的

文件有时候坏了你也不会察觉!等到关闭或者重新打开才报错
建议每完成一个阶段 用SAVE AS备份最安全
说白了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立文件备份!

网友:
我用的也save as 来备的,在每一阶段!汗,目前的办法

楼主:
謝謝這位同志

网友:
阶段性保存还是科学的

不论是做设计还是写软件。包括VSS系统对文件的备份都是按修改时间来分开保存!

网友:
用了这么久,这个问题是没有碰到过的,但CTRL+S这个快捷键和别的快捷键是用的一样的多!

楼主:
用了很久
你沒遇過?
請問你用的是什麽版本的
可否向大家介紹一下

為何你的如此穩定

网友:
听起来比较恐怖  要是突然停电  没来得及保存  那真的很郁闷哦

网友:
PADS PCB 默认每20分钟 存一次  所以去 C盘  PADS PROJECT目录下去找找吧

网友:
名字 是  PCB LAYOUT  只要你在出错以后没有画别的PCB图 那就还在的  要是已经画过别的了 那就没了

网友:
建议自动保存时间设置短点,频率高点

网友(2008-12-06):
PADS这个软件有自动保存功能的,一盘默认的是20份钟自动保存一次共保存3份,也可以手动更改自动保存的时间和备份的个数
更改方法为:在系统选项卡preferences里面的global-automatic-Intetval(设置自动备份的时间)Number of(更改备份个数,)旁边的按钮是更改备份文件的路径!
打开所装盘的(一般默认为C盘)PADS Projects文件夹里面有三个PCB文件分别是Layou1.pcb,(即60分钟前的文件)Layou2.pcb,,(即40分钟前的文件)Layou3.pcb,,(即20分钟前的文件)Layout.pcb,(正在准备更新的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