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9.0和9.5版本导入GERBER出现的不同现状,高手请进来帮下忙啊!

楼主(2008-08-20):
附图,是9.0版与9.5版出现的一些异常,请高手分析下原因,帮解决下,谢谢!

网友:
用9.0调入时有没有出现复合层?调入CAM9.0时有没有提示?有时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是指导入时弹出的对话框选项吗?

网友: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你能否把9.0的CAM文件上传,我看看。

楼主:
附件是出问题层的GERBER文件

网友:
没有9.0版本的,你用9.0看文件时用view-composite看看第三层,看可不可以

楼主:
老大,我打开后,composite选项是灰色的,不可选!有QQ吗?加我QQ吧!帮解决下,谢谢!303489005

网友:
是灰色的那是没有复合层,那我就不知是什么原因了,以前也遇到过,有可能跟弧线的设制有关,客户投诉才发现.你还是用高版本吧.
  不好意思,在公司不能上网,回家没时间上网,有什么问题发上了吧,大家共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