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sign Entry HDL & Design Entry CIS

楼主(2008-08-20):
大家画原理图到底是用Design Entry HDL 还是 Design Entry CIS啊,本人一直用Design Entry CIS,但到了新公司却要求用Design Entry HDL ,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啊....为何有人用Design Entry CIS,又有人用Design Entry HDL

网友:
在其它论坛整理的

—HsuMeiFan2005—
对PCB 布线来说:
Concept HDL 是原先的Allegro的原理图工具,是主要妻子。
Capture (CIS)是原先的OrCAD原理图工具。 它的PCB工具是Layout。
Cadence 买入 Orcad之后,把 Orcad Capture (CIS) 作为一件 除了Concept HDL以外的原理图工具,是二奶。
他们的原理图库是不可以共用。
Concept HDL也 自带很多 器件库。
Concept HDL是为高端的用户。

—ddwu—
ALLEGRO的Part Developer提供了这两种库的互转!

—玩玩—
总的来说,Concept和Allegro配合更好,原理图库不可共用,但可以转换。
在原理仿真上它们的库有一部份是共用的(模型),两者的操作性上都可以,但Concept更好主要是可定制,但可定制就意味着上手难些,Concept掌握后用起来很方便,但通用性很差,难以转换使其它软件可用,autocad也不支持。capture是应用最广泛的EDA软件(全世界使用率的NO.1),操作性虽差了点,但没有Concept难以转换的缺陷,其它功能并不比Concept少,尤其是可以转换到Mentor和PADS,当然做PCB切换到 Allegro是其最强的,用它自带的 Layout Plus的可能不多,它的PCB功能很弱,当然用其capture->Allegro或Capture->POWERPCB就强了。

—dcd—
CONCEPT HDL 做原理图,ALLEGRO做PCB,原配做搭档,肯定是最好的两个EAD.

但是很不好的是CONCEPT HDL 做原理图想用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图纸也不如ORCAD美观,用的人更是少得看不到。(我认识的人中是没有会用的)。调出的元件还要是指定的值(VALUE).很多还要自已做,做起来也挺复杂的.

网友:
orcad 灵活
concept 规范

特点类似集市式开发和殿堂式开发。看你的工作注重那个了,有的大公司选用concept不选capture自有他的道理。说concept 做图不美观是大大的错误!觉得做器件麻烦可以用支持edaxml的第三方工具转换(protel orcad viewdraw的原理图器件符号都可以转)。元件赋值可以编写ptf表。加room、page等属性可以通过skill。但是觉得加中文注释是个麻烦。选用什么工具,得跟自己的工作环境、个人喜好等诸多因素匹配,有的情况自己没得选择,默默去接受吧。
对环境没要求的散户把精力放在原理设计和PCB上比较好些,使用原理图工具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好的设计,不要做工具发烧友!愿大家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创作中去,让自己的技术迅速得到飞跃;)

网友(2008-12-09):
讲得很透彻,很好!

网友:
讲的非常好!

“用其capture->Allegro或Capture->POWERPCB就强了。”

网友:
我以前用pads的,后来转到candece,多是视频加自学,也一直用concept hdl 来制作原理图,也画了几块板子,其中也学了一下capture,略有感受,

concept hdl很难学,上手比较慢,资料少,而且和别的软件很难交互,设置啊什么的都比较复杂,特别是制作一个原理图器件,就特别麻烦,必须和封装对应好,还得提取到封装里的pin号,对应好了,才能用。但是它很严谨,一般原理画好了,倒网表到Allegro的时候也麻烦很少,而且比较好的是在原理图里选中的器件能对应到相应的pcb里面,而且一旦这个工具的元件库的基本架构建立好了,后面再画原理图就很容易了,而且有些原理制作中的动作可以直接用语言来完成

capture 上手很快,资源多,制作元器件什么的很方便,也容易,而且设置啊什么的也比较好学,但是在原理倒网表到Allegro的时候就得十分注意了,少有不注意,就会出现那种不知不觉的错误。而其不能从原理图对应pcb(可能不太会用,因为学的时间短)。

反正我觉的用那个都无所谓,原理图嘛,只要用好了,都一样,觉的那个好就用那个。

网友:
讲得很好!顶!!!

网友(2009-12-02):
看了一天,还是没个头绪。确实有点难学。资料也少。

网友:
HDL画出来的东西其实也挺好看的。

网友: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

CIS无LINUX版

所以我只能用HDL
没得选

网友:
换一句话来说
HDL才是通用的软件

支持的平台有
SOLARIS
LINUX/UNIX
BSD
Windows

而CIS只支持
Windows

别忘了
SPB最初是从UNIX
后来才移植到Windows下的

网友(2011-08-01):
    其余Design Entry HDL功能很强大的

    只过原理图库大部厂家只提供capture的,,

另外,,demo的原理图也是capture的,,

    所在capture用得人更多

网友(2011-11-19):
    HDL 要比capture 难学的多了 深有体会 学了两天了 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搞不清楚。。。

网友:
    又学到点知识,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concept是比较难用.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用它.
    好像前提是先建库

网友:
    我现在接着别人的做,就是用Concept HDL,感觉很不爽,没有OrCAD好用

网友:
    protel是学校里教的专业基础课,多少会一些,应该是入门水平,深入的东西不会,也就是没有学会,,我不觉得protel很好,包括ad,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学会;
    logic用得很顺手,写了一个建库教程,自认为网上最全了,算是精通的水平吧,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好用,简单可靠,和pcb交互确实很好,而且可以打开orcad文件,只要你的文件版本不是最新,而且有一种叫做连接器的元件类型,爽;
dxd是mentor的高级原理图软件,显然优于logic,而且包含iodesigner,功能真不是盖的,我不常用,跟pads和ee都可以配合很好,也可以出各种网表;
    orcad在我看来是必会的东西,可以出各种pcb软件的网表,很多软件可以打开orcad文件,特点是简单、漂亮,很多方案公司的图都是orcad,应用是最广泛的,就算不会用它画原理图,但是应该会在几个页面之间跳转这样的基本操作吧;
    hdl曾经学过、用过,不会,也不好评价,但总体应该是跟dxd对应的东西,属于高级货;
    orcad走的是网表流程,其他软件算是cbd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