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等长线问题

楼主(2008-08-20):
请教下列等长线问题:
1.哪一类信号需要考虑布等长线?
2.是否布等长线和信号频率有关么?
3.如果和频率有关,一般什么频率以上或什么情况下需要布等长线?

网友:
1.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的BUS。
2.与频率有关。
3.根据所使用的DEVICE及设计要求来考量。

楼主:
请二楼的兄弟再说的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