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用自定义的过孔?

楼主(2008-08-20):
请问如何选用自定义的过孔?通孔等?

网友A:
先在Setup下的constraint里的physical rule set里添加需要的VIA。然后在拉线时选择相应的via。

网友:
不过你要先建好想要的VIA 放在库里

引用 网友A:
先在Setup下的constraint里的physical rule set里添加需要的VIA。然后在拉线时选择相应的via。

网友:
其实也可以定义多种类型的过孔,在画线时,在option中可以先设置放那一个过孔,可以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