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输出网表导入PADS LAYOUT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用的PCB软件是pads2007,用orcad CAPTURE CIS 10.5导出asc格式的网络表(如下图),出现如下问题,是什么原因呢?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是什么意思呢?怎样解决??我是新手,望讲解的详细一点
Reading file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PERIPHERY.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PCB*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ONN/GPC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ONN/GPA1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ONN/GPA1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ONN/GPA1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ONN/GPA1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ONN/GPC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ONN/GPC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CONN/GPC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ONN/GPC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ONN/GPA1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ONN/GPA1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ONN/GPA1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ONN/GPA1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ONN/GPC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ONN/GPC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CONN/GPC5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
我也遇到这些问题了,丢失了不少的飞线,要是解决了,顺便告诉我一下

楼主: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这句话代表什么?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意思是说你的网络标号只有一个,当然有错了,两线要连接至少也要两个一样的网络标号.好好检查一下原图中网络,是不是只有一个.若上面的改好了,下面的也不会有这样的提示了

网友(2011-11-11):
    !PADS-POWERPCB-V2005.0-BASIC! DESIGN DATABASE ASCII FILE 1.0
*PADS2000*
    *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