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不了"等长范围"和"基准线",详细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8-20):
    allegro软件里,在Constraint manager里的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的设置里,有个等长范围(一般设置为longest  pin  pair)和基准线(Target,一般设置为最长的走线为基准线),我不知道它们具体的区别,总感觉有点重复的意思.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比如一組線最誤差為+/-50MIL,最長為3040MIL,有一根為3000MIL.那就可以用3000MIL的來做TARGET.

楼主:
    多谢!!好象是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