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 editor里面有没有 move 和删除的快捷键?

楼主(2008-08-20):
在PCB editor里面有没有 move 和删除的快捷键?

网友:
alias [Key] [Command]
如:
alias F4 "mo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ias F4 "move""什么意思?如何操作?

网友:
在Command里输入

网友:
嗯,不过貌似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当前设计,打开其他的板图时需要重新输入,而且关掉设计后再打开好像也不能用了,另外,设置快捷键时,除了F1-F12这些键外,要设置其他的键,要在其前面加上Ctrl

网友:
可以去PCB下的text文件夹下的ENV文件里自定义自己想要的快捷键。也可一去stroke edit下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EVN文件的后缀是什么?在那个文件夹下?

网友:
我的版本是15.7 路径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  可以用写字板 或者UE打开

网友:
move=shift+F7
delete键盘上有,这是默认的,好像可以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像 display -- show rats -- net 这样的多层命令如何定义呢?

网友:
嗯,楼上的这个问题也正是我想问的,我习惯显示一根鼠线走布一根线,再显示下一个鼠线,如果能把display -- show rats -- net定义成快捷键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做成script,然后定义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