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高手关于出底片manufacture-----artwork

楼主(2008-08-20):
请教高手关于出底片manufacture-----artwork,弹出对话框,在available下,我每次都是如图是直接添加,然后再把里面的许多没用的项一一删除,大家都怎么做,我觉得一定有简便的方法,请大家各抒己见。
我刚才试了下用copy,改名字很麻烦,有时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删,或者两三个一起删,有时最后一个字母怎么也删不掉,总之情况很随机,让我很头疼,是软件原因吗,大家遇到过吗?
还有就是copy完,添加下面的东西在文件夹外面,很头疼,不知表达清楚了没,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
现在发现直接添加光绘文件,再添加子项时,子项也在外面,这是怎么回事,继续高人指点啊!下图的警告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调用时要确认每层名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时要确认每层名称一样。

artwork output type raster does not match the format used in dynamic shapes parametersvector)这个已搞定。谢谢!
请问楼上用的什么版本,我用的15.2没有save all checked这项,不知上面的帖子说的什么问题?

楼主:
我1楼的问题还没有人回答呢,有人知道吗?在用add添加新的光绘文件时,里面的子项是一一删除吗,大家怎么做的
还有那个copy的问题。。。。

网友:
1. 在Display->Color/Visibility颜色设置中将一些层设置为可见,那么这些层就会出现在你新添的Film文件夹下,楼主的情况估计是将所有层都设为可见,这样在新添的Film文件夹下出现了那么多层,要逐个删除。可以将所有层关闭,然后打开几个常用的层,比如Board Geometry /Outline表示板子边框(注意至少要留一个层可见,如果层全部不可见,你可以试试添加的Film是什么样)
2.给已有的Film添加新的subclass和我们经常的操作不同。比如给BOTTOM文件夹添加一个新的subclass,我们很自然选中BOTTOM文件夹,右键Add,这样就会出现楼主的问题,新的Subclass添加到了文件夹的外部,独立出来了。正确的方法是选中BOTTOM的一个subclass,右键Add,一切OK了。可能是软件的一个BUG吧。

网友:
推荐一个我用的方法,调整你工作窗口需要的显示,比如 bottom,在工作窗口中调整只显示bottom需要的层, 然后在artwork中选中bottom右键match display 添加完毕!好处是可以在添加过程中对照检查,试试看吧,不习惯我可不强求

网友:
觉得好用的可得给加分哦!

网友(2008-10-07):
顶7楼,我开始也和楼主一样,后来才发现这个现象。

网友(2011-12-29):
呵呵今天刚解决了实际工作中遇见的这个问题本来想在这里炫耀一下,没想到上面的高手已经给解答了。呵呵看来我还是要多上这个论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