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管脚的number 一直显示?

楼主(2008-08-20):
如何让管脚的number 一直显示? 我在做图的时候发现add connect 也即划线的时候管脚的pin number就没有了。

网友:
在右边的 OPTION下 选择 package gemetry下的 pin_numner 勾选显示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楼上的,依你的办法是可以显示管脚号

但是号码被管脚盖住了,看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管脚号盖住管脚吗?

网友A:
执行Display > Color Priority命令,调整。取消PIN Filled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在画线的时候还是会被盖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划线的时候会被盖住的,因为此时它的临时颜色优先级 最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如何恢复pin number 的优先级呢?

网友:
把管脚的文本改大一点,或者文本的位置移动一下

网友:
能改变管脚字符的大小吗

感觉字符太大了,尤其是那些脚很细,密度又很高的封装

网友:
我按着你的说法去弄,

引用 网友A:
执行Display > Color Priority命令,调整。取消PIN Filled显示.
出来这个这个对话框,然后怎么去调整呢?谢谢

网友:
兄弟,是不是错了,应该是setup_draw option_display

引用 网友A:
执行Display > Color Priority命令,调整。取消PIN Filled显示.

里面取消PIN Filled显示啊;

网友:
你直接在display---color/visibility在group中直接选Geometry,,在package geometry中勾选numbers-p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