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鼠标的前端为何总是出现一个小的拐弯?

楼主(2008-08-20):
在鼠标的前端为何总是出现一个小的拐弯? 如图所示,在划线的时候总是出现这个现象,这样在放置过孔的时候就有些偏,如左边的过孔,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鼠标的前端为何总是出现一个小的拐弯? 如图所示,在划线的时候总是出现这个现象,这样在放置过孔的时候就有些偏,如左边的过孔,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不在格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怎么让他在格点上呢?好像所有的器件的连线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把格点设置小一点

网友(2008-11-26):
    红色地方处打沟就OK

网友(2010-03-09):
    这个关系不大,格点不能设置太小

网友(2012-10-23):
    嗯, 不错5楼回答正确!!

网友(2015-03-20):
又学习啦。太棒了,高手云集。

网友:
    :)好老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