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面都有器件的板子 生成drill文件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8-20):
小弟有一板子, 板子反面放器件后,Nclegend-1-4层的砖孔标记不包含反面器件的砖孔标记;
而Ncdirll_figure包含了所有的砖孔标记  ( 图中红色为Ncdirll_figure)

图中红色标记是板子背面器件的砖孔标记-

可以在生成的drill文件中,也缺少背面器件的砖孔的说明,如图问号部分.

---
问题是: 1.我出gerber文件时,把Ncdirll_figure  Nclegend-1-4 层都加上了---在CAM350 v9 green版中仍然看不到红色部分的砖孔标记---为什么呢
             2. 生成的drill文件,如图中格式---有问题吗?

楼主:
补充

Drill Legend表中 统计的砖孔数为20还是对的

网友:
确认PAD中有没有钻孔符号。或者有没有执行下面命令。

楼主:
谢谢老大的回复--

PAD中有有钻孔符号的---图中相同的这个pad有20个--统计数目是正确的--16个pad在正面能显示出来,有6个孔"器件"在板子背面(其实孔是通的,没正面,背面之说)--就现实不出来---
 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