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自动备份问题

楼主(2008-08-20):
pads自动备份每次都要比较长的时间,是什么原因?也就一个两层板,应该不存在占用资源大的问题吧.以前做大存也只有几秒钟就完成备份的.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还有个问题:鼠线在覆铜后还是有,设置也没起作用,求各位赐教!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电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