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做库的时候怎么修改原点呀?

楼主(2008-08-20):
怎么改呢

网友:
    setup/drawing size    在move origin下输入你想定为原点的坐标

网友:
    不过最好不要改原点吧。。。

网友(2009-02-25):
    为什么?会带来怎样的麻烦?

网友:
    setup/drawing size    设置不当可能会在placement的时候放置不了元件!

网友:
    又增加了点知识

网友(2009-08-07):
 发表于 2009-3-6 09:58 | 只看该作者 setup/drawing size    设置不当可能会在placement的时候放置不了元件!
    设置不当可能会在placement的时候放置不了元件???

真会这样?

网友:
    在PCB中放置元件的时候如果ALLEGRO的可视区域还没封装的宽的话,肯定是放不进去的,建议最好把原点放在第一个焊盘上或者很近的地方,move元件的时候就会很方便,放太远了你会发现有时候就是放不到想放的地方

网友:
    原点放在元件的中心点会遇到放不进去的情况吗?

网友:
    我觉得一般的贴片元件还是原点在中心的好,比如贴片电阻之类的。因为自动生产时,贴片机靠真空吸嘴吸取元件中心,并按照坐标将元件放在PCB上,而这个坐标是PCB中导出来的,而坐标点是相对于元件的原点来说的,如果做封装时原点不在元件中心,那导出坐标是偏的,吸嘴放置元件位置会出错。

网友(2009-10-23):
    能否在做零件时自由定义原点.比如无规则的元件,不知道原点在哪个位置,在setup/drawing size    move origin下设置,但不能在PCB编辑里看到

网友(2010-02-08):
    2楼说的很清楚了,很多时候修改原点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0-12-15):
    11楼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
    各位知道如何自动设置器件的原点中心吗?

网友(2014-08-18):
    各位知道如何快速自动设置连接器的原点中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