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二极管和0欧并联是什么用啊?

楼主(2008-08-20):
(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实际debug或者测试情况决定使用二极管还是电阻。
为后面的调试工作做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debug或者测试情况决定使用二极管还是电阻。
为后面的调试工作做准备。

赞同

网友(2008-09-19):
好像没有用过二极管这样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debug或者测试情况决定使用二极管还是电阻。
    为后面的调试工作做准备。

 同意,一般是兼容设计或复用设计。

网友:
    这个看来是变电压的电路,接二极管防止电源反接造成IC损坏,当电源断路后,二极管和C3会起到一个续流的作用,C1用来消除噪声,我想0欧姆电阻要看后面的设计中会不会造成在这块电路有把电源反接的可能。有就会用二极管

网友:
    复用设计。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似乎有道理
    但是,照你这样理解的话
    二极管并上了0ohm电阻,二极管本身有一定的正向导通电阻,所以它不起作用了,所以无保护IC之说

复合设计的观点倒是比较能够让人心服口服。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