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和PADS结合使用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08-08-20):
orcadpads结合使用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回事啊?
封装我用PADS的封装。原理图是:
封装好之后,做DRC时有一个绿点。提示说: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ERROR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OUT Output Connected to Power:  SCHEMATIC1, PAGE1  (4.20, 2.20)
是什么意思??
还有导入到PADS时有如下错误:

楼主:
如果不用电解电容的话,导入PADS就没问题

这时什么回事?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可否将原理图发给我看下怎么回事?
wangcan_110@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