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冷板?

楼主(2008-08-20):
一直只知道软板,还有冷板~~~传说是很把板做在PCB上~~~具体不知道是什么,特点很坚固,航空上面上这板~~~
有高手说说这个吗?在画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设置???额外的???

网友:
坐到沙发了,但我也只是知道有软板且做过,但是没听说过冷板。。

网友:
什么人说的呀?没有听过这个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只知道软板,还有冷板~~~传说是很把板做在PCB上~~~具体不知道是什么,特点很坚固,航空上面上这板~~~
有高手说说这个吗?在画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设置???额外的???

楼主不会是听家电维修工说的吧??
如果是的话。那应该冷底板和热底板。家电里以前有这种叫法。不过出于安全考虑。现在估计看不到热底板了。

如果是听板厂的人说的,那么应该是层压方式的不同。因为压合方式的确有冷压和热压之分。

如果以上均不是。那就有可能是外太空来的?尤其是“传说是很把板做在PCB上”的确不像是地球上的。
要知道:PCB是印刷线路板的缩写。看来楼主不明白这缩写的意思了!我只好写出来了!!
从没有听说过什么把板做在印刷线路板上的说法。。。。

当然,最终也有可能是楼主听错了。。。。那就笑笑吧。。。。千万不要是什么厚膜电路什么的哟。。。。

唉,我怎么就这么多事呢? 休息。。。。

网友:
莫非是以前的用铜柳钉焊的电路板?

那种的确是做在电路板上的。

网友:
的确有冷板这个东西,工控机方面会有应用,今天我还刚刚看到RD拿了一个冷板,其实这东西主要起到固定和散热的作用,因为加冷板的主板都是不添加风扇的。我暂时就知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