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

楼主(2008-08-20):
[问]:如何创建规则元件?可以详细说明下吗?
       谢.......

网友:
看不懂你问的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是按照datasheet的尺寸
有推介的PCB LAYOUT
焊盘可参考IPC的标准
不过企业一般都有自已的内部标准
因为这跟工厂的工艺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