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SE 是不有这个功能????

楼主(2008-08-21):
protel99SE 是不有这个功能:

1、在布局时地网络飞线怎样设置让飞线最短并且在移动中最短??

2、可否把地飞线hide起来。并把地线的net设置成比较特殊的颜色??

网友:
LZ 的第一问题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第二个问题是肯定可以的,在右面任务栏里的browsePCB线面的browse里选择NET
然后双击要修改的网络,或选中网络者单击Edit,就可对网络进行修改了。

网友:
1、在布局时地网络飞线怎样设置让飞线最短并且在移动中最短?
所有网络飞线都是自动就近预拉,不需设置。

楼主:
不好意思!!
第一个问题是:在布局时怎样设置让网络线飞线最短!当移动元件时飞线也跟着自动变化最短!!
            谢谢!!

网友:
嘿嘿,飞线本身就是动态的以最短方式显示的阿,可以设置为隐藏!

网友(2008-09-24):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飞线本身就是最短距离无需再改,拖动元件的时候就会发现;
第二个问题:颜色修改如2楼,补充显示隐藏飞线,N-H-A 隐藏所有飞线(net  hide all ),其他可以自己琢磨,可以显示隐藏ALL ,ON COMPONNET,NET 很方便!

网友:
呵呵,受用了,试了一下,可以,

网友B:
原理图在导入PCB板图时怎么形不成飞线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在导入PCB板图时怎么形不成飞线呢?请高手赐教?

   看你的连接层是不是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