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重新导入网表后原走线网络改变的问题

楼主(2008-08-21):
各位大虾,我在allegro画板子的时候,之前我的附件中 修改前 的那个图片中BGA下的几个脚只有两个是接到GND的。
然后我在原理图中把这几个脚除了 修改前 那两个接到GND的脚没改外,其他脚的网络都删除了,然后我再在allegro中
导入网标,结果BGA扇出的其他脚的过孔都连接到GND上了。
如何让扇出保持圆形,而原来的其他过孔不连接到任何网络上呢?
谢谢!

网友:
你需要把原理图``更新下``就是清下缓存

网友(2009-05-22):
重新导入更改后的网络表后不会出现其他错误吗?比如我重新导入修改的原理图产生的网络表后板上很多元器件管教出现DRC错误标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导入网络表的时候,有一项不需要勾选就可以保持原来的线不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