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拼板?

楼主(2008-08-21):
我在用SPB16.0设计电路,需要拼板,但直接拷贝设计编号就都没了,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拼板操作啊?多谢赐教!

网友:
    找第三方软件:可以在gerber中拼板的

    可以在gerber中拼板的

楼主:
    请问是什么软件啊?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直接让厂家拼不就完了吧???!!!
    ' u8 u5 _4 g9 X/ W多简单,我们这边就是让厂家自己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