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ads 2007 出gerber问题

楼主(2008-08-21):
我有一块板子是四层板,其中有用到1到2屋的半盲孔,
急求在输出gerber的时候怎么分开出drill,能让pcb厂商分清通孔和盲孔。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没做盲孔

网友:
PADS默认的情况下是直接生成的Drill文件都是通孔文件,对于有盲孔的板子一定要有多少种盲埋孔类型,就生成多少个盲埋孔Drill文件。例如你这里有通孔和1-2半盲孔,那么你要生成一个通孔的drill文件,和只有1-2半盲孔的Drill文件,这样厂家才能进行生产,否则,厂家只能打出通孔,盲孔是打不出来的,因为gerber文件是给机器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下,我之前没做过盲孔板子,应该怎么生成1-2半盲孔的dril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2008-09-21):
怎么解决的,把过程写出来是呀, 让我们大家学习一下是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的,請寫出來給大家學習了...呵呵

网友(2010-07-02):
布线之前,进行盲埋通孔的设置就可以了,那样出GERBER就可以分开

网友:
LZ不厚道,怎么解决的,应该写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