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ads Router走线问题

楼主(2008-08-21):
请问各位大虾,我在用router走线时,如果要删除某条线应该怎么删呀,

网友:
back space
回车上面第二个按键

网友A(2008-09-21):
如果我要删除整条线呢,
怎么选呢?

网友:
选择网络,然后backspace!!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要删除整条线呢,
怎么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