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manager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8-08-21):
在CAPTURE CIS中,使用PART MANAGER时,UPDATE元件的状态,应该是状态指示灯变绿为正确,黄色和红色都有问题;当我处理时,某些元件弹出如下的错误:
ERROR #8012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
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ODBC Error Code: 1021
Description: 数据被截断。
ODBC Error Description:
一般是什么时候引起这样的错误,在哪可以查到相关的详细错误信息;(我使用的是我们自己做的数据库)
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CAPTURE CIS中,使用PART MANAGER时,UPDATE元件的状态,应该是状态指示灯变绿为正确,黄色和红色都有问题;当我处理时,某些元件弹出如下的错误:
ERROR #8012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
Please Check Sessio ...

请确认数据库的连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