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并联电路 方案

楼主(2008-08-21):
LED 并联电路 方案

        应用: 手电筒 (照明)
参数:  LED-- VF:3.4V,IF:20MA.  14PCS 电源:5.5V. 1PC
方案一: 先将1PC 150欧姆的阻与1PC LED串联,尔后再将其余13PCS的LED以此方式连接,接著再将14组LED并联. 而且,最后再并联一个5.6V的稳压管(不知此稳压管选5.6V是否合适,或此稳压管是否有必要加入?)
方案二: 将14PCS LED直接并联在电源两端.(这也是我所看到别人家做的.百思不得其解…)
方案三: 先将14PCS LED 并联一起,然后,再串联进一个10欧姆电阻(计算方法:5.5V-3.4V/20MA*14.是这样吗?)..
以上三种方案还请高人帮忙做个分析啊,急用.
谢谢.
        问题补充:如果以上三种方案均不是最适合的,那麼请高人指点此路当如何设置?
拿最后一种方案来讲,我的供应商完全可以确保灯的压降是等同的.我将电源改为usb供电(4.65v).14颗led并联后再串入5欧姆(0.5w的10欧电阻并联得来)的限流电阻[(4.65-3.4)/0.28].点亮后,实测得到干路电流为0.22a.led两端压降为3.0v.本以为是低于额定参数工作,应该ok了,可谁知2个并联起来的10欧电阻却开始发烫.这又却是为何?1w的电阻也不行吗,可计算出来的功率还没有1w啊....如果仅是电阻先用不当的话,我又该如何选择???
谢谢...

楼主:
唉,壇子里的同志們只會LALYOUT嗎???

网友:
怎么简单的问题也问

网友:
如果要保证亮度一致,用串联的好

网友:
首先你没有升压电路,串联方式肯定是不行的。
其次考虑你的并联方案,每个管子20ma,14个就要280ma,如果你的管子压降3.0V,在电阻上就有(5.5-3.4)=2.1V电压,总的电流是280ma,限流电阻R=2.1/0.28=7.9R。功率P=I2R=0.28*0.28*R,7.9R电阻消耗的功率是0.62W,建议用1W以上的电阻才可以。

你要最终确认一下加在电阻上的电压,电压除以电阻值,确定出总的电流,然后均分看每一个LED电流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