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线的出线问题

楼主(2008-08-21):
所加附件显示的是DDR2部分的一电线的走线情况,原来是从7.5mil的细线直接到20mil的粗线,但大家都说这样走不好,所以现在该为铺一块铜皮过渡一下,不知可否?
另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处理这类电线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从两个很窄的焊盘中间穿一根较长的粗线。希望大家共同来出谋划策!最好能有图片参考

网友:
当然可以呀

楼主:
这样的连接方法与细线直接连粗线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最细的地方就是瓶颈,首先要知道需要多大的电流,如果空间不足的话,可以考虑多层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