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等间距的线

楼主(2008-08-22):
在绘制pcb板的过程中,同一层布线中可能很多是平行的,如何让这些平行的线是等间距,或者说按照指定的间距绘制线呢?

网友:
用格点吧。

楼主:
格点其实也不是很好用,我板上线宽是5mil(bga封装区域),设置的各点是1mil,但是有的地方空间大,我想这个地方就稍微把线宽扩大一点,不好操作,而且allegro中显示的是格点,不是网格线,能设置显示网格线吗,protel中是可以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