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的constraint manager差不多弄明白了,但还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设置?

楼主(2008-08-22):
比如一组信号内的间距是10mil,想设置这组信号和default信号的间距为15mil,怎么弄???

网友:
    在Setup——Constraints——Spacing rule set 里设置.

网友:
    点击 那个 小天平的 图标呀,
在Space Rules里点击 AssignTable里选呀!!!
不过你首先要先定义你那一组线要遵守的SpaceRule,给这个规则 命个名,然后再再那个Table里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