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传网表到pads所报的错误,怎么改?

楼主(2008-08-22):
Reading file --  F:\Program Files\orcad\PS1.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PCB*
*Not valid pin name for part type C9.P
U2.8 D1.2 C4.1 C9.P
*Not valid pin name for part type C11.N
C13.1 C12.1 C15.1 C14.1 C11.N U8.2 D3.1 D5.1
*Not valid pin name for part type C17.N
J1.10 J1.2 J1.5 R19.1 C17.N R20.1 ISO1.5 C3.1
*Not valid pin name for part type C6.N
C4.2 C7.1 U2.2 C6.N C8.1 J3.6 J3.10 J3.8
*Not valid pin name for part type C9.N
U4.26 U4.27 U4.20 U4.19 U4.28 U4.18 C9.N U7.4
*Not valid pin name for part type C6.P
R21.2 U3.25 U3.9 U3.41 C6.P U2.7 J3.4 C15.2
*Not valid pin name for part type C11.P
C11.P C12.2 U4.13 U4.3 U4.23 U5.VCC D9.2 U6.9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12V
*Not valid pin name for part type C17.P
J3.5 R3.2 R21.1 C17.P U3.6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12V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
C9.P  C11.N  等不正确的命名,系统没有找到对应的封装....你把封装名重新更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pads中的封装与你在orcad中写的封装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