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如何测量板尺寸?

楼主(2008-08-22):
我用的是99se软件,如何测量板的尺寸,我一般用report/measure distance测量板子的长和宽,但是我发现report/ board information, 如图 为什么它的长和宽不是指我的板尺寸呢?我板子的长是6538.32,宽是3539.37呢?一直困扰着呢。。。

网友:
report下的 meauser distnce 或者 拉线图标里的-10-

网友:
在工具栏里面有一个尺寸标注,直接点那个就可以标注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直接把板子的长和宽显示出来的命令,如果用reports/measure distance ,得把长和宽分别量出来。

网友(2008-09-28):
一般是用reports/measure distance 测量的,你直接点击两个对角,长和宽都会有的

网友:
我想你做板子的时候,顺序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先设定边界啊?!

   至于后量的只能是手工量,他板上的报告好象是不对的,我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过!

   也希望知道的能给讲解下!因为手工测量毕竟会有少许的误差

网友:
REPORTS中出來的報告是軟件根據板中實際存在的圖形對象的邊界自動測量出來的.
而Measure Distance則是手工量測的而且量測的對象是自己選擇的,(比如說,我們一般會沿著keepout layer中的邊線測量得出),而那些我們在完工后看不到的,比如說,舖銅時可能舖出了界外,但是界外的在手工測量時因為不會顯示,所以,我們也根本不可能去找到真正的舖銅邊線.(況且,我們也不需要那麼做).再比如,元件的一些位于界外,但被hide了的屬性值.等等...
但是,若是軟件自行尋找邊線的話,即使是人類看不到的,它也是可以找的到的.
故,一般情況下,reports中的大小應總是會比我們的理想值大的...

[ Last edited by stqw1987 at 2008-9-30 15:37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工測量的誤差?
可能是我做的都是一些公差要求0.2MM的板,對尺寸的要求不是很嚴格...
不過,我認為只要切換至KEEP OUT 層(我的板邊一般都畫在這層上 )且打開電气捕捉的功能,要準確定位並測量還是可以的...

网友:
用放置尺寸标注看一下

网友(2009-02-28):
我估计是你的板框外面有器件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了吧

网友:
设定边界,用测量看看,或者放尺寸,通常是非常准的,没有问题。

网友:
相信是有器件的丝印外框超过板边了。

网友(2009-04-06):
其实很简单
有两种方法
1:依此单击reports/Measure distance,然后在你所画的图左,右,上,下单击就好。
2: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