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08-08-22):
画好了封装后发现好像没有器件表示的silkscreen-top 层,如第一个图(2.jpg) 所示,但是点击选中其中的一个时,却又出现标识,但不是silkscreen-top 层的,
希望能出现如第二个图(3.jpg)所示的能显示silkscreen-top 层的应该如何操作,是不是我的器件封装的什么地方划错了?该如何修改?
但是发现在点击选中的时候却又出现另外一个的标识,而仅仅是在选中的时候,不选中的时候就没有了,如第三个图(4.jpg),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封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封装的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网友:
package geometry的silk_screen没画,或者在color visibility中的相应位置没选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装的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楼主上传那个封装我给你看下,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