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做pad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各位大侠:
 Sha_sot89msk  与  Sha_sot89  有什么主要区别啊,看下图,在应用中要注意些什么呢?什么情况下选哪个啊?

楼主:
flash 中也是同样问题

flash  中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A:
楼主你那个shape一个当焊盘用一个是当阻焊用的
阻焊一般要比焊盘大,你第一个图有个msk结尾的shape是当阻焊用的
一般建立异形焊盘才采用这个设计方法!
至于你第二个图选flash,要看你建立的钻孔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shape一个当焊盘用一个是当阻焊用的
阻焊一般要比焊盘大,你第一个图有个msk结尾的shape是当阻焊用的
一般建立异形焊盘才采用这个设计方法!
至于你第二个图选flash,要看你建立的钻孔是多大!!!

感谢BGA!
第二个是flash,它只有三个啦,
Ab00
Ab85
Tr30_20
它们在选用时有什么不一样呢.....看了好多书与资料都没说....

 :o :o :o :o :o

网友A:
楼主你可不可以上传你那个封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不可以上传你那个封装么?

我刚学做pad呢,,,到现在只是照书做了一下...还没做过自已定义的呢.....只是有这个问题,不明白所以想问清楚嘛.....
因为你说与钻孔大小有关...所以想知道规则.....那我以后做什么样的都知道怎么选了不是吗?你可以举几个例说说吗?

楼主:
最终答案请看下面链接(本论坛)

网友:
还不错,那就把握好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