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问题

楼主(2008-08-22):
我从某个库中导入一些封装,然后在导PCB的时候调用它们,大家都知道封装有个丝印边框,一般只有内框,所以我自己为它们做了外框,用到是2DLINE,线的所有属性都与原来内框线的属性一样,但是在导到PCB中时却发现出来的东西还是只有内框没有外框,我怕没有保存,但是到PART TYPT中查看的时候确实是显示外框的,怎么办,有谁能跟我将下这里面有什么奥秘?
另外我想问下,网上流传的protelpads的软件可靠不可靠,因为我用了之后导PCB的时候根本找不到PCB DECAL!!有经验的朋友也请帮我指点指点!!

网友:
可能是丝印层没打开

楼主:
丝印层是没有打开,但是其他的封装也没有打开,但是会有白色的细线表示外框,我的就几个焊盘

网友:
估计是你的丝印层没开或者是设置成黑色了,底色也是黑色,因此就看不到了

楼主:
没有啊,在同一个文件中,其他封装都能看到白色的边框的,只有个别不行,而且我在做边框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比方要做个SSOP16的封装,我用向导做好后,自己手动再画个外框,外框线的定义和自动生成的内框是一样的,可是放元件的时候,只能显示自动生成的内框(白色细线),而我的外框不能显示,望各位再帮我想想

网友:
你在编辑元件的时候看下2DLINE的属性,  可能是层面不一样, 有些习惯放在TOP层,有些会放在Silkscreen TOP, 估计也是层面的颜色没打开。

楼主:
多谢,我今天把问题解决了,确实是层的问题,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会定义到丝印层有些却在TOP层,PADS感觉对颜色的控制最不爽了,有没有一种跟PROTEL一样的经典的颜色配置啊?让所有有用的层都可见而且明显区分,我看了下好想没有,每次都要自己点啊点的。不爽

网友:
你可以在setup-display colors--configuration里设置,把你需要显示的层都打开,save个名字,你下回有新的PCB,你只要在SETUP的菜里,display colors选项下面就有你设置的,点一下就OK了。

网友:
LS讲的正解
另外LZ讲的PROTEL转PADS的软件谈不上可靠,我之前转过很多是把PADS转PROTEL,总会有问题的,需要手工去修改。
不仅这两种软件间的转换,现在没有完美的转换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