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实现整体旋转

楼主(2008-08-22):
单个器件的旋转可以,但是我需要选中一块整体旋转而这一整体的内部不变,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一下书,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选中图中深蓝色的那个再旋转

网友A(2008-10-23):
那要让字体一起移动怎么办?试了‘好几个方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让字体一起移动怎么办?试了‘好几个方法都不行

使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只要选中的东西,都是一起的。

网友B:
我先选择了移动的命令,然后find里全选了,也改成user pick了,但是选中几个器件后右键里的rot不可选

网友:
我的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先选择了移动的命令,然后find里全选了,也改成user pick了,但是选中几个器件后右键里的rot不可选

好象你得先点一下左键 然后才能点右键吧 你只是选中了要MOVE的器件但是还没有点选基准点,所以右键下的ROT不可用。

网友(2008-11-24):
    学习了
    看来还是书看的不够仔细呀
    谢谢大家了,我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16.0版:执行edit-->spin,然后框选器件,再配合options栏的rotation/point里面的选项,可以实现不同的旋转!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点下左键就好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问题,一直没解决,这下又长学问了!Allegro里需要记得东西太多了,没办法。先谢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2009-03-11):
    16.0版:执行edit-->spin,然后框选器件,再配合options栏的rotation/point里面的选项,可以实现不同的旋转!
引用 网友D:

哈哈,如果先选中器件就不对了

网友(2009-07-09):
    呵呵,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2015-09-17):
又涨姿势了